初学者问一句,既然步进式的编程方法好处很多,为什么大家都是用原始的梯形图做程序呢

楼主(2014-02-17):
虽然除了三菱,其它品牌在低端编程软件上,对顺序功能图好像支持的都不好,但是如果用步进式的编程方式,是不是比原始的梯形图也还是要方便不少呢,我看论坛里大家都是用梯形图编程啊。

   请高手指教各方利弊

网友A:
我一直习惯用梯形图进行编程;感觉梯形图比较直观;这个可能是个人爱好吧;

别的语言没有使用过;感觉有点别扭;

网友:
有些设备用顺控比较方便,因为工艺就是顺序控制,但也有工艺不适合顺控的,视情况而定;

顺控程序容易维护

网友B:
实际控制工艺一般都比较综合,用梯形图、语句表比较灵活方便。

网友C:
习惯梯形图编程是因为梯形图符合人类阅读习惯,尤其是监视方便,查找问题简单

网友D:
有些机械设备是按步骤执行的,用顺控更方便,程序也清晰~

网友E: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条条大路通罗马。

网友F:
习惯问题,老同志们比较喜欢梯形图

楼主:
那为什么论坛上大家上传的实例都不用顺控的方法呢,好像都是近似起保停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