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里的动态图

楼主(2014-02-17):
这是我编写的动态图,可就是无法变换颜色或者从图上能看到相应的动作

网友A: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

第一:你要有动态的图片

第二:你要用多状态显示元件来做,通过PLC来控制

技术交流:QQ  541881337   TEL: 13761012595  陈工

网友B:
   那是动态显示的变量没有连接还是你的动态画面就没有做呢?

网友C:
可能存在以下3方面问题:1 设备组态的设置.   2.数据库的建立.  3.数据对象的动画连接

网友D:
肯定是没有做动态显示程序

网友E:
在对应的图幅里面设置对应的变量就可以

网友F(2014-11-10):
动态图哪里有下载呢,我也要下载

网友G:
正在学习使用威纶通触摸屏,谢谢

网友H(2016-06-17):
好想学习学习谢谢了感谢感谢好好好

网友I(2017-08-31):
需要充足的动态图,比威纶通自己的动画方便多了!

网友J:
动态图可以用PS来做,注意尺寸, 组态的时候尽量选择“原尺寸”,否则会卡顿

网友K(2018-07-27):
tihaode

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

网友L:
取得合法vbn C  想  出差在   xx

网友M:
来看看这个帖子,做的很不错。可以学习下

网友N(2020-01-01):
感觉不错,前来学习学习,感谢分享

网友O:
正在学习使用威纶通触摸屏谢谢

网友P(2020-03-31):
引用 网友M:
来看看这个帖子,做的很不错。可以学习下

这个牛,怎么做的呀

网友Q:
感谢分享啊感谢分享啊

网友R(2020-05-01):
来学习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S(2020-06-27):
卧槽啊回复好难楼主牛啊

网友T:
Pro-face人机界面通用程序,富士康所有非标设备都使用

网友U(2021-05-09):
这个做的好哦

网友V:
威纶通IE系列变址做IO表

低調,哼小曲

网友(2021-10-15):
引用 网友B:
那是动态显示的变量没有连接还是你的动态画面就没有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