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模块QD75回原点问题

楼主(2014-02-17):
三菱QD75P1N定位模块控制台达A2伺服,执行回原点操作的时候,定位模块接收不到伺服驱动器的零信号。

QD75P1N OPR 方法:近点狗法(以规定好的回原点速度和方向回原点,通过近点狗的OFF-------->>ON减速到爬行速度,在从近点狗从ON---------->>OFF后,运行停止在第一个零信号处,回原点动作完成)。

接线图如下:

1.QD75P1N

2.台达A2 CN1

QD75P1N    1A8  ------------------------------------------台达A2 CN1   48

QD75P1N    1A10------------------------------------------0V

台达A2 CN1   48--------------------------------------------0V

0V为开关电源的0V。

不知道是我接线错误还是参数我设定不对,回原点后马达降到爬行速度后,一直在找零信号。

盼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2015-05-08):
这样接线不对吧,你开关电源的正级接那里呢

网友B(2016-01-25):
我正在学习QD75P1   可以共同学习一下

网友C:
接线肯定有问题,我最近刚用的

网友D:
1a9...............

网友E(2018-06-18):
近点狗好像是接A3脚位,应该没有记错,而且必须是NPN极性、常开触点

网友F(2019-01-04):
我觉得PG0  COM接24V,PG024接伺服48号引脚,13接24V

网友F:
QD75P4N.里面的PG0-COM可接5V/24V.信号来源PG05还是PG024,取决于伺服13号接什么。如果0V,则48输出0V.如果24,48输出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