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什么元件

楼主(2014-02-17):
这个是一台很老的西门子工控电脑,里面这个象内存条一样的东西不知道叫什么,起什么作用的?有知道的能否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A:
是单边插接卡

网友B:
 好像是 工控机板卡 ,或是什么 采集卡

网友C:
就是内存条,这是很老的那种内存条了也就几十M容量吧,我手头有好几条呢

网友D:
大开眼界,第一张图上还看到一块SMC的芯片。。。这货电磁阀不是很高端么?我是在井底之蛙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