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驱动器脉冲信号连接方法

楼主(2014-02-17):
    各位大师好,因本人未用过PLC输出脉冲及方向信号与步进或伺服驱动器连接,故想请教一下:

    1、PLC脉冲及方向信号与步进或伺服驱动器连接时是否需要加入电阻,脉冲及方向信号电源是否

         均DC5V?

    2、PLC脉冲及方向信号与步进或伺服驱动器连接位置是否为驱动器脉冲+及方向+分别接PLC(Y0及Y1),

         驱动器脉冲-及方向-均接PLC端+24V?另可编程控制器为台达DVP24ES200T,输出端的UP及ZP是

         接+24V及24VG吗?

    3、驱动器输出端至PLC输入端是否需加入电阻?

    望各位大师帮忙解答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1如果你用发脉冲的方法控制伺服的话,一般伺服控制器脉冲与方向的输入是5V输入。PLC输出端口的电压一般是24V的,看一下伺服控制器的内部接线图,算一下外接电阻的大小即可。

2一般PLC与伺服控制器普通I/O点的接线,都是24V的不需要接电阻。具体看伺服控制器那边是PNP,还是NPN输出,

3台达的PLC还没用过,具体端口参数 还不清楚,

楼主:
非常感谢“Mr袁--王者之师”的指点,另想问一下,差分脉冲在PLC与驱动器上连线是否一样?(如差分脉冲+接+24V,方向+接+24V,脉冲-接Y0,方向-接Y1还是有其他接法?)

楼主:
       求教:PLC脉冲输出接口有区分吗(比如差分驱动与单端驱动)?或是一样的接口如Y0 (差分再加Y1输出口)

        以下差分接法是否正确:PLC脉冲及方向信号与步进或伺服驱动器连接位置是否为驱动器脉冲+及方向+分别接PLC(Y0及Y1),驱动器脉冲-及方向-均接PLC端+24V?

网友B:
虽然各家驱动器使用的不多,给点小的见解吧。

工控产品分为2派,壁垒一样,不兼容的地方非常多,这就是德国代表的欧系和日本代表的日系。

日系的脉冲输入大多数采用5VDC差动或者脉冲+方向的,当然了,24V脉冲+方向一样可以,串个电阻就好。这个你要看好手册。

可是脉冲反馈输出就有点悲剧了,大部分是5Vdc差动,欧系的PLC对这么低的电压是“免疫”的。前段时间用的松下A4伺服驱动脉冲输出就是5VDC差动,没有集电极的。

台达是日系派别的,估计有些机型是支持5VDC差动的,还没用过。

选型的时候多注意一下,看好手册再下手,不然弯路走的太长太多。

脉冲+方向。西门子200的是Q0.0+Q0.2一轴,Q0.1+Q0.2二轴,库指令,没记错的话。

还用过台湾永宏的,一轴Y0Y1二轴Y2Y3,三轴Y4Y5,四轴Y6Y7。

台达的记不清了,各型号机型不一样(这点很搓)貌似和上面的永宏是一样的,只不过轴少点。

共同学习,还在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