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PLC你怎么啦

楼主(2014-02-17):
设备用的是西门子300的PLC,OP17的文本显示器,设备上面有四个配方参数要经常的根据生产改动,最近出现的问题是改动一个参数按压确认键后,其它的也变成和现在改动参数一样了,这样配方的比例就全变了,手动测设也是一样会改变成一样的数据,不知道什么原因,恳求各位赐教

网友A:
最好是找厂家解决问题。

网友B:
以前是不是好用的?如果是好用的,确定有没有人动过程序,程序上有可能关联的地址是同一个了。如果关联的地址不是同一个的话,监控下300PLC内部的地址看看数据有没有什么变化。确定是屏的问题,还是PLC的问题

网友C:
首先确定有无人动过程序……

网友D:
程序问题,chongxin重新下载一下shishi试试。

楼主:
没有人动过程序,设备室美国进口的,不知道为何出现的地址重复,程序厂家加了密的,不能下载,

楼主:
谁有西门子300的<此处内容被屏蔽>软件,破译一下试试,跪求<此处内容被屏蔽>软件

网友E:
  可以有是 PLC 或是 屏 程序问题

楼主:
谢谢了,我再好好的看看设备

网友F:
修改配方需要保存,下载的操作。

网友G:
估计是程序里面么设置了什么。这种情况需要看下程序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