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路板控制的 电机突然反转

楼主(2014-02-17):
   一台测量动平衡的设备,不知什么原因,现在开始测量时,一起动就反转,过一会就报警停机

   后来检查半天,发现是 左上角的一个大电容有点松动引起,可是看了半天电路板,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电容 一个角松动就会引起电机反转?

网友A:
楼主的电机是什么类型的啊?另外图片看不太清,电容是什么电解的吗?

网友B:
看你那板子元件,估计控制是线性电源供电,带散热器的应该是78XX,电解电容是电源的元件,开焊能影响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机是什么类型的啊?另外图片看不太清,电容是什么...

  电机是一般的 三相异步电机 !

当时发现电容现在好像接触不良, 摇动一下 电机 就会产生正反转现象

网友C:
估计是分了正负两个电源。一路电源虚接没输出了,所以就反转了。你翻一下原理图就清楚了

网友D:
有的电机是通过电容控制电机正反装的   楼主可以看看电机接线说明

网友E:
  简单点来说这就是一个 小的软启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