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开关的四种类型

楼主(2014-02-17):
  压力开关,具有安装灵活、使用方便、无需特殊的安装固定等特点,广泛用于石油、化工、冶金、电力、供水等领域中对各种气体、液体的表压、绝压的测量控制,是工业现场理想的智能化测控仪表。在使用过程中压力开关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

  1. 高压开关

  汽车空调在使用中,当出现散热片堵塞、冷却风扇不转或制冷剂过量等不正常状况时,系统压力会过高,若不加控制,过高的压力会损坏系统元件。

  高压开关安装在高压管路中,一般装在储液干燥器上,串联在压缩机电磁离合器电路或冷凝器风扇电路中。当系统压力过高时,高压开关动作,切断离合器电路或接通冷却风扇高速挡电路,防止压力继续升高,避免造成系统的损坏。

  2. 低压开关

  当制冷系统的制冷剂不足或泄漏时,冷冻润滑油也有可能随之泄漏,造成空调系统润滑不良,如果压缩机在缺油状态下运行,将导致严重损坏。

  低压开关通常用螺纹接头直接安装在高压管路中,串联在电磁离合器电路中。其结构与常开型高压开关相似,当制冷剂压力正常时,动触点接通压缩机电磁离合器电路;当压缩机排出的制冷剂压力过低时,低压开关断开,切断电磁离合器电路,压缩机停止运行,防止损坏压缩机。

  3. 双重压力开关

  新型的空调制冷系统是把高、低压开关组合成一体,成为双重压力开关,安装在储液干燥器上面,这样就减少了压力开关的数量和接口,从而减少了制冷剂泄漏的可能性。

  4. 三重压力开关

  三重压力开关由双重压力开关(高压开关、低压开关)和中压开关组成,结构更加紧凑。三重压力开关安装在高压管路中。当压力过高或过低时,双重压力开关控制压缩机停止运转;当制冷剂压力达到某一中间值时,中压开关控制接通冷凝器风扇电路。

网友A:
其实简单的划分,也就分个高压和低压

网友B:
第二种经常用 分的很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