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接口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4-02-17):
北京森海瑞科技有限公司双通道配电器(型号:NPDY-C0110D)

 请问这个接口是干什么用的,我用数据线插到电脑上面,这两个灯都亮!

网友A:
这个是安全继电器吧,用软件可编程的应该

网友B:
    这是什么模块呀 ?

网友C:
4-20ma电流信号隔离模块吧,好像是一入两出的吧!

楼主(2014-04-01):
电流隔离,不知道这个口口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D: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