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你怎么啦,不高兴了吗

楼主(2014-02-17):
现在有一台设备使用的西门子300PLC和西门子OP17文本显示器,设备有四个变量根据生产配方的变更,经常地改变三个变量的参数,现在问题是-----更改四个变量中的任意一个参数时,其它的三个变量也会变成一样的参数(原来四个参数的百分比例不相同),例如变量一设定100公斤,四个变量都是100公斤,原来设备好的时候四个变量可以任意更改的,现在断电复位多少次也不行,怀疑PLC电池没电了,更换电池也没有解决,在这里恳求大师们帮忙分析一下原因,怎么办呢!!!

网友A:
你的百分比参数是写死的么?  如果不是写死的 看看那百分比是不是都是100啊

网友B:
1,查看你  PLC 程序中变量的设置是不是同时改变

2,查看 OP17 的程序,看看屏的程序中配方参数设置是不是也有问题

网友C:
PLC也要过大年,自然不高兴了

楼主:
配方参数的百分比是固定的,调整一个参数时,另外的剩余参数也会按照百分比调整变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