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PE720 v7的程序,机型可以更改吗?

楼主(2014-02-17):
小弟刚接触安川的东东,用的是MP2300S的控制器,软件版本为MPE720 Ver.7。

现在有个CPU201的样本程序,可是往PLC下载时提示错误。请问可以该程序里的机型吗?感谢!

网友A:
我去。。。都英文。这个MP2300是不是多轴运动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去。。。都英文。这个MP2300是不是多轴运动控制器?

是啊,最多16轴的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CPU201属于MP3000系列,而MP2300S属于MP2000系列,从上往下是不兼容的,故CPU201工程转换为MP2300S会出现错误。

     建议方法是:新建2300S工程,把CPU201程序黏贴过去,硬件重新配置。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黄浦区黄河路21号 鸿祥大厦11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周一~周五 (节假日除外)9:00~11:30/12:30~16:3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