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伺服电机的好坏?

楼主(2014-02-17):
     1.不用伺服驱动器,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可以用万用表两两测量一下相间的电阻,应该大致相等。

     如果手头有可调电压的直流电源,那么把电压调到10几伏,正极接电机一相,负极接剩下的两相,

     那么伺服电机应该会转至一个固定的角度。类似的,换一相接正极,电机应该会转至另外一个固定的角度。电压具体多少伏合适从低往高逐渐尝试。

      2.给编码器供上电(供电电压要符合编码器要求),用手转动电机,同时用示波器看A、B、Z的波形,有脉冲一般就没问题。

网友A:
  学习不错, 感觉楼主第一个方法 适合 步进电机吧, 一般交流伺服电机与三相电机一样测量 三相绕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