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软件短信报警系统

楼主(2014-02-17):
    在目前工厂自动化监控中,有很多项目都有SCADA上位机监控。虽然在SCADA上一般都能监控到现场设备各种故障状态,监控室一般也有值班人员值班。但可能由于值班人员疏忽,一些重要的警报如果不及时处理可能会对生产造成重大损失。所以配置一套短信报警系统,当SCADA中的一些重要警报发生时,及时通过短信的方式通知相关人员处理就显得很有必要。

     本套软件可以方便的连接各种组态软件和PLC驱动,方便设置和配置各种短信报警的参数,轻松实现组态软件的短信报警功能。

一,系统说明

1,本系统中,有各种子系统,比如气体监控,化学品监控,空调,废水等系统。有全厂整合监控电脑整合所有系统的数据。

2,在FMCS监控电脑上安装短信报警软件,对全厂重要警报做短信报警。

3,在短信报警软件上,可以分为不同部门,不同群组的用户。当需要短信报警时,可设定发送到哪个群组。一个人可以再不同的群组出现。

4,在同一个群组内,可以设置不同的优先级。比如值班人员,厂务工程师,厂务经理等。当报警发生时,可先短信通知值班人员,这样值班人员可先去处理,在设定时间内,如果警报还没有消除,再依次通知工程师,厂务经理。

二,灵活的数据读取方式

    本软件支持OPC,DDE等通讯方式,可以从常用的SCADA组态软件或DA SERVER中直接读取数据.    因此可以实现从GMS,CDS的图控画面中读取数据,或者可以通过驱动读取PLC的数据。

三,可方便划分报警等级

功能说明

1,当报警发生时,可以在第一个延时时间到时,首先发送该讯息给第一级相关人员。比如厂务值班人员。由值班人员前去处理,如果在一定时间内消除警报,则后面的人员将不会发送。

2, 如果报警持续到第二个设定时间,将会发送该讯息给第二级值班人员,比如气化科组长。如果在第二个设定时间报警消除,则后面人员将不会发送。

3,如果报警持续到第三个设定时间,将会发送该讯息给第三级值班人员,比如厂务经理等。

等级划分应用:

1,一些影响不大的报警,或在第一个设定时间内及时消除的报警就不必惊动上层领导。

 备注:

一个人在建立的时候会定义好等级。如果同一个人在不同报警群组里面,等级不一样,可以通过再定义一个人名,比如李明2,电话号码可以为同一个。

四,报警群组划分

功能说明

1,当一个SCADA内如果有几个系统,比如气化科,空调科,水科等,不同系统的报警就需要发给不同科室的相关人员。可以先把建立的人员分组,不同的警报发给不同的群组。

2,一个人可以同时存在于不同的群组中。比如厂务经理,既可以属于气化科,也可以同时属于空调科。一个值班人员可以属于气化维护组(可接受系统维护信息的群组),也可以属于气化紧急处理组(可接收重要警报信息)。

3,可以通过分组的方式实现日常维护提醒功能。

比如可以建立一个气化维护组。把一些换酸,换钢瓶,桶罐液位低等数据发送到该组人员的手机上,起到提醒的作用,而这些不用发送给相关领导,

五,报警误报或持续报对策

1,当有些报警点,快达到报警点时,如果存在上下波动,就会反复达到报警条件。如果不加以限制,相关人员在短时间就会收到很多条报警。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可以通过设定持续时间来加以过滤。如果报警条件成立,但在达到持续时间1的设定时间之前消失,本条报警不报出去。

2,如果该报警达到持续时间1,但是一直没有消除,除了后续会给二级和三级人员发送之外,还可以通过设定再次发送时间,来反复发送该警报,进一步提醒相关人员注意,报警仍然存在。

六,数据主动发送与随时查看

功能:

1,如果用户想定期知道某个数据的数值,可以通过定期发送的功能来实现,设定好发送间隔和发送群组后,该数值达到设定时间就会主动把数据发送到相关人员的手机上。

2,如果用户想查看某个数据值,比如想查看数据是否恢复正常,或离报警值还差多少。可以通过主动发送查询代码查看相关数据值。

应用:

1,可以用来定时(比如每天)发送系统正常的短信,确保整个系统工作正常,防止人为的关闭软件或者欠费等。

2,上面两个功能可以用来组建远程数据采集系统。如果在全国不同地区都有这样的工厂,想把重要数据在一个地方中央监控,只需定期发送或定期采集需要的数据到中央监控系统的号码上,在搭配相关软件即可实现。

七,短信广播与通知

    如果用户想临时发送给相关人员信息,可以手动输入要发送的信息。发送的人员既可以手动输入电话号码,也可以发送给建立好的群组或人员。

    该功能可用来临时广播群发“比如明天早上9点开会,请注意!” 或者“刚漏水报警已排除,为漏液带误报。”

七,主要功能简要说明

1,可以通过OPC,DDE等通讯方式,读取INTOUCH,WINCC,IFIX,MCGS,组态王等软件的数据。

2,可以读取KepWare,DaServer等驱动软件的数据。

3,可对各个报警点设置发送隔离,通过设置各个点的SendEnable属性来确定其是否需要发送。

4,可增加或删除报警群组。

5,可增加或者删除手机用户,手机用户可以自由加入或脱离已建立的报警群组。用户可以分为3个优先级,发生报警时可以根据优先级设置不同的发送延时时间。

6,可增加或者删除报警点。

7,可修改发送到手机用户的内容,通过设置报警点的AlarmComment 值,每个点可分别实现在报警发生时发送到用户的内容。

8, 可设置报警发送延时时间,当一个点频繁从正常状态跳跃为报警状态时,此功能可以使报警不会频繁发送。通过设置相应点的DelayLevel1Set(单位 秒,默认20 秒),DelayLevel2Set(单位分,默认60分),DelayLevel3Set(单位分,默认120分)值实现。

9,可设置报警发送频率,即倒计时功能,当一个点一直处于报警状态时,通过设置相应点的CountDownSet(单位分,默认240 分)值可以实现在多少分钟之内不会重复发送这个报警信息。

10,可手动输入信息和号码进行发送短信,也可按群组进行手动发送,此功能常用于临时事件广播。

11,可按组或人员或报警点查询报警发送记录,支持导出到excel 表格

12,支持新建项目、打开项目、另存为项目。

13,支持其他手机发送查询代码查询某些点的当前值14,支持定时发送某些点的当前值到某个点或群组

网友A(2016-12-13):
使用广州市巨控电子科技开发的组态发短信报警方案,可以轻松实现组态软件的短信报警,短信控制,短信查询。支持的组态软件包括亚控,易控,三维力控,WINCC,INTOUCH ,Ifix等。彻底解决组态软件发短信实现复杂,不稳定,功能过于简单的问题。巨控公司提供组态发短信报警的整体解决方案,并有大量成功案例。经验丰富的工程师提供专业技术支持,为您解决各种问题。

原有的厂务监控系统中,当有警报出现时由值班人员查看并通知相关人员处理。有时当有重要警报出现时,可能由于值班人员疏忽而延迟了处理时间从而对生产或安全造成影响。

GrmOpcSMS可以实现从服务器软件上通过OPC接口读取相关的数据并根据报警条件通过GrmOpc短信报警模块,发送到相关人员的手机上,使相关人员第一时间了解警报信息,使问题得到及时处理。

GrmOpcSMS 是一个短信发送与管理软件,可以从OPCServer 读取数据,比如从Intouch,Wincc,Ifix,组态王,力控等, 读取数据并按照客户的要求处理,再发送到报警短信指定手机上。

基本原理

1.   GRM-OPC-SMS报警器通过485和电脑连接(可选购USB-485或者232-485转换设备),在运行系统的系统配置中要设置和电脑连接的串口号。

2.   电脑上的组态软件作为OPC Server(市面上主流组态软件如组态王WINCC,INTOUCH,IFIX, RSview32均可做为OPC Server,且无需额外配置)

3.   开发时,只需在开发系统GRMOpcDev3中,浏览组态软件的变量,并定义报警条件,发送目标,报警短信内容等。也就是说,组态软件只是提供数据给GrmOpcSms系统,本身不用做任何改动,其他和短信报警相关的工作配置全部在GRMOpcDev3完成。

4.   运行时,GrmOpcSms运行系统作为OPC Client,从组态软件获取数据。

5.   根据预先定义好的报警条件,GrmOpcSms控制GRM-OPC-SMS报警器在条件成立时,发送报警短信。

特色功能:

1.    组态软件的配置无需任何改动,只是做为OPCSERVER提供数据,简单易行。

2.    每个报警可以单独设置值班人员,报警重复次数,报警延时,报警间隔。

3.    可设置为报警重复发送,直到发短信确认为止。可实现分级发送,比如报警时,先发送给现场人员,一段时间仍未解决,发送给工程师,依次类推。

4.    可实现发短信修改参数,控制系统运行。

5.    所有短信控制,报警确认,报警短信都有记录可查询,可供导出表格,打印。

6.    可实现黑白班值守,不同时间段发送给不同的值班人员。

7.    可实现定时发送信息到值班人员,或者值班人员发短信主动查询,随时掌握设备信息。

8.     在运行时,可以随时按组或者将单个报警暂时禁用,启用,最终用户可以直接修改值班人员手机号。

可靠性保证

1.    采用真正工业级的短信模块。模块完全按照工业现场设计,-40-85度宽温运行,具备极强的电磁抗干扰能力。

2.   业内首家具备通讯自诊断和自恢复功能,采用双重看门狗设计,稳定性高。

3.   组态软件死机或者被无意退出,可发送报警短信到值班人员。

4.   电脑硬件故障或被关机,可发送报警短信到值班人员。

5.   模块或者电脑停电,可发送报警短信到值班人员。

6.  模块和电脑之间,485通讯异常,可发送报警短信到值班人员。

需要了解更多组态发短信的方案,请联系 1968429525@QQ.COM

网友B(2018-08-07):
好东东client sampleclient sampleclient sample

网友C(2018-09-25):
好东西,感觉挺实用的,希望以后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