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MR-J2S-100A上电报警AL33

楼主(2014-02-17):
上电报警AL33,一般是那几个地方出现问题。具体是哪个部位,那些零件容易出现故障。

谢谢大侠

网友A:
 过压  变频器总电压超过400V

 1. 未使用再生制动装置  使用再生制动 装置

2. 虽然使用了再生制动装置,但参数NO2的设置是     00(未使用)  使用正确的设置

3. 内置再生电阻器或再生制动装置的连线开路或断开

1. 更换连接线

2. 正确地连接

4. 再生晶体管出错  更换伺服放大器

5. 内置再生制动电阻器或再生制动装置的连接线断路

 1.对于内置再生电阻连线断,可 更换伺服放大器

2.对于再生制动装置连线的断路,可更换再生制动装置

6. 电源电压高 检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