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变频器-

楼主(2014-02-17):
求教:ABB ACS800变频器操作面板能否拷贝数据功能。如果可以请教一下操作步骤,谢谢。

目的:从一个变频器参数直接拷贝到其他同样规格同样要求条件的变频器上用。

网友A:
似乎又这样的软件。我只是听说过,没用过

网友B:
可以使用上传/下载功能,具体参考ACS800标准应用程序,固件手册

网友C:
完全具备这样的功能,我们经常使用,操作详见下图:

网友D:
前提是将变频器设置在本地模式.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的帮助。……

网友E:
完全可以的,从面板的上传和下载功能,进行多台变频器的参数cop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