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的数据真烦啊

楼主(2014-02-17):
加了#号可以表示16进制4位,又能表示BCD数据,那到底是BCD 还是16进制?这两个范围可不一样啊。还有数据格式多的一塌糊涂channal DINT INT LINT UDINT UINT UDINT-BCD INT-BCD WORD DWORD REAL LREAL 等等等等,这CHANNAL 跟字有什么区别吗?非要整出这个新词来。

网友A:
多了一个BCD吧,还好把。

去年简单的看了一下,貌似十进制是@?忘了都

有符号整形,无符号整形,浮点数,16进制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欧姆龙这货喜欢整些新鲜的,以示区别。计时器都搞好几种,哈哈!!关键的是很多PLC不同时基的用编号来区别,但是这货偏要输入不同的指令代码才行!!

网友B:
欧姆龙PLC还是很好理解的

网友C:
先以十进制的BCD试试,测试一下看看,手册确实很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