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变频器可以同时控制二台电动机吗?

楼主(2014-02-17):
各位师傅,小弟在维修当中碰到一个问题的,下午在厂里碰到的,之前是用一台丹佛斯变频器控制二台电动机的,现在这个变频器漏电了,不能用,我换上欧瑞变频器来控制,电动机能动但就是带不动负载,请问一下: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呢?还是变频器参数设置有误?如果有误,一般要怎么设置的?非常感谢。

网友A:
一台变频器可以控制两台电机

你带不动可能是功率不够,或者参数设置不合适。

楼主需要提供更详细的情况才好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台变频器可以控制两台电机你带不动可能是功率不够,或者...

谢谢你了,是这样的,我用的是2.2KW变频器,二台电机都是1.1KW的。二台电机转的方向都是一样的。我接的线是正反转的线,这样行吗?还是要另外接法的,正反转接法是二线制的。

楼主:
不会这么快就存了吧,各位师傅,麻烦指导一下啊。厂里的工作等着用的呢。谢谢各位了。。

网友B:
1, 两台 1.1 KW 的电机用一台 2.2KW  变频器有点小

2, 你所说的带不动,有什么故障报警, 检查一下负载是不是真的过载

3, 还有 变频器 一拖二的 话 你一定要 确认 起动后方向 是同一转向

4, 没有看明白你说的 接的线是正反转的线是什么意思?

5, 一拖二 其实 你就当一台 电机一样的设置参数, 只是控制功率变大 !

网友C:
2.2KW变频器,二台电机都是1.1KW的,同时启动是可以的

负载选择是否设置v/f?

欧瑞变频器参数使用之前是出厂参数?

网友D:
先检查下参数设置吧!

网友D:
补充下,还得保证接线正确!一拖2是可以的,不过你选的有点小,除非你正常的负载比较轻!

网友E:
你放大变频器功率试试,提升一下扭矩

网友F(2016-06-06):
一拖二必须同时启停。

网友G(2024-04-20):
可以的,我在现场用过一台变频器带3台电机的,3Kw的电机,11Kw的台达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