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世力士乐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4-02-17):
        各位老师,我这里有一台博世力士乐FSCG05 55KW 变频器,春节放假前运行正常,放假时停机断电。今天客户反映开机就报“ P。OFF 变频器输入电压低 ”,故障,检查了外部电源电压都正常,怀疑是内部电压检测电路出了问题,但不能确定。还请各位老师指导,谢谢!

网友A:
可能是采样电路出问题了,也可能是整流电容有损换的

网友B:
设备放出毛病了,这也不算奇怪

网友C:
变频器电解电容老化容量降低导致电压检测回路动作。

网友D(2018-05-03):
到此一游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