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如何巧算

楼主(2014-02-17):
   刚刚 四年级的 女儿 问我一个数学 题目 如何 巧算 ? 想了半天也没有想出?

(91 x  27 x 84 x 76 ) / (9 x 7 x 19 x 13 )

    请问各位大侠如何做?  在线等待

网友A:
约分啊,小学问题

91=7*13

76=19*4

27=9*3

约分后变成了

(7*13 x  9*3 x 84 x 19*4 ) / (9 x 7 x 19 x 13 )

=(3*84*4)/1=1008

网友B:
(91/7)X(27/9)X(76/19)X(84/13)=13X3X4X(84/13)=(84X4X3)X(13/13)=1008

网友C:
约分

91/13=7

27/9=3

84/7=12

76/19=4

最终结果就是7*3*12*4=1008

网友D:
(91x27x84x76 ) / (9x7x19x13)=(91/13)×(27/9)×(84/7)×(76/19)=7×3×12×4=1008

网友C:
引用 网友B:
(91/7)X(27/9)X(76/19)X(84/1...

 错了,乘除计算没优先级

网友E:
91=13*7

76=19*4

然后就结束了。。。

网友F:
看来,数学不好,是的做不了工控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来,数学不好,是的做不了工控的!

网友E:
水哥,你可以给你手上的PLC上电啊,编个程序就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水哥,你可以给你手上的PLC上电啊,编个程序就好啊!

  编写个程序 ?

这是 四年级的数学题目呀,四年级有 你们说的约分吗 ????

  还有什么巧算,快快来说 !·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约分啊,小学问题91=7*1376=19*427=9*...

这个应该很接近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水哥,你可以给你手上的P...

    (91 x  27 x 84 x 76 ) / (9 x 7 x 19 x 13 )

=(13x7x3x9x84x19x4)/(9 x 7 x 19 x 13 )

=(3x84x4)

=84x(10+2)

=840+168

=1008

告诉他:乘除是同一级运算,没有先后,乘法分配律、结合律他们都学过。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回复内容:对: 阿水--王者之师  回复内容:对: 邵...

 5年级才有约分

网友K:
都是数学高手;现在上学真是考验家长的智商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B:
(91/7)X(27/9)X(76/19)X(84/1...

 这个对,既然是小学生题目,那就是告诉你“乘除法可以互换”-----先乘或者先除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