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标明网络号的语句表程序怎么翻成梯形图?

楼主(2014-02-17):
书上的某例子,用于非线性校正的表格存放在VW100开始的10个字中,表格的偏移量(表格中字的序号,第一个字的序号为0)在VD20中,在I0.0的上升沿,用间接寻址将表格中相对于偏移量的数据值传送到VW24中去,用AC1作地址指针,下面是语句表程序

LD I0.0

EU             //在I0.0的上升沿

MOVD &VB100,AC1 //表格的起始地址送AC1

+D  VD20,AC1

+D  VD20,AC1   //起始地址加偏移量

MOVW  *AC1,VW24 //读取表格中的数据

网友A:
这得查梯形图命令对应的参数了,数据手册有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得查梯形图命令对应的参数了,数据手册有说明的

主要是分不清网络号1到哪句结束,网络号2是哪句开始的

网友B:
这个对于经常用西门子的朋友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吧

网友C:
这个挺正常啊,西门子特点很独特。所有梯形图都能翻译成语句表,但是不是所有语句表都能翻译成梯形图,所以西门子在语句表编程中灵活度更大。

这个是咱们老师说的,这货教我们都是语句表,天书一样。。。所以最后还是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