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连接行吗?

楼主(2014-02-17):
    现有三条带金属外皮的三芯电缆需要在三相电路中并联使用,通常是将三根芯线分别接在A、B、C三相上,如果将三根芯线接在同一相上,这样连接行吗?

网友A:
  1、如果三条带金属外皮的三芯电缆外接的分别是3个单相电源(220V)的独立负载(如加热器、灯泡、单相电机。。),而3个负载的另一端同接三相电源的零线(即星接),则可以将A、B、C三根芯线接在同一相上。变三相负载为同用一个单相电源的3个负载并联。

  2、如果三条带金属外皮的三芯电缆外接的是3相电源的负载(如三相电动机)的3个输入端,则不能将A、B、C三根芯线接在同一相上。

网友B:
不行啊!原因是砥场不能抵消,会产生涡流啊!

网友B:
更正:磁场。

网友C:
距离很短不要紧,长距离就不可以,会产生涡流发热的。

网友D:
金属外皮的电缆,不能接在单相回路,否则会产生涡流发热,烧坏电缆,引起事故!

网友E:
   楼主可以自己做做实验,但是我现在看到 有带有 金属外皮的二根线的电缆用在照明电路中,那是会产生涡流过热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