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PID数值计算

楼主(2014-02-17):
S7-200用PID指令编程时,回路表中的数据: 给定值,增益,采样时间,积分时间……这些数据的值应该取多少?有没有什么算法或公式?

网友A:
+1求问!!大侠支招!!!!

网友B:
有自动整定的程序,但没有公式,PID控制算法的最佳参数是一门经验加技术的学问,没有公式!学通"过程自动控制"也不见得就会一次给到最佳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