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合环电流

楼主(2014-02-17):
今天转电,两支路,1支路电流2A,另1支路空载,同期合上开关,3秒就跳闸了,合环电流真是可怕,现在不是同一支路都不敢做同期了。大侠,谁有经验,指点一下吧!

网友A:
转电?合环电流?什么术语,不懂。

网友B:
转电是不是有两个供电电源 转另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电是不是有两个供电电源 转另一个

 是的

楼主:
现在搞清楚了,两台变压器变高如果是两条不同的支路,同时符合并列运行。变高不合母联开关,变低合的话,就会产生合环电流,也就是所谓的潮流。

网友A:
你那术语只有你自己能懂,还是不明白你的问题。

网友C:
环流大致知道,潮流仅见过该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