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通讯问题fbs

楼主(2014-02-17):
请问各位大侠,fbs系列怎么和称重仪表通讯?一个口能同时和两台仪表不间断通信吗?仪表只有指令应答和连续发送模式。该用哪个指令?140?151?

网友A:
140是NC定位,怎么可能是通讯。2台仪表要支持MODBUS才可以1对多通讯。

永宏官网下个手册,里面讲通讯不要太详细。

而且永宏对NC和通讯很方便的,直接表格编程,给他填一点参数就好。

网友B:
        请查看你的通讯仪表是否支持MODBUS通讯协议,如果支持可以使用永宏FUN 150指令进行通讯;如果不支持可以根据仪表通讯协议使用永宏FUN 151指令进行自由通讯;如果需要进行1台PLC对两台仪表通讯,仪表需要带RS485通讯口;一般仪表通常都是RS232通讯口,只能1对1通讯。

楼主:
请问指令应答是用151吗?

网友C:
1对2,用485通讯,PLC做主站:

仪表支持MODBUS协议就方便了;150指令

不支持MODBUS的话就用自由协议,PLC用151指令编程实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请查看你的通讯仪表是否支持MODBUS...

 赞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请查看你的通讯仪表是否支持MODBUS...

赞一个1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请查看你的通讯仪表是否支持MODBUS...

攒下,学习学习。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请查看你的通讯仪表是否支持MODBUS...

赞同

网友H(2014-04-03):
引用 网友C:
1对2,用485通讯,PLC做主站:仪表支持MODBU...

正解

网友I:
如果是标准MODBUS协议的可以用150指令来做相对比较简单,如果是自由协议就要用151指令了

网友J:
确定下您的仪表是否支持485通讯,根据描述可能只能单对单,走232接线方式,用151指令进行通讯了。

网友K(2014-05-14):
引用 网友C:
1对2,用485通讯,PLC做主站:仪表支持MODBU...

 学习了

网友L:
确定下您的仪表是否支持485通讯,根据描述可能只能单对单,走232接线方式,用151指令进行通讯了

网友M:
140指令干嘛用的,你好好的查查看。用151实测可以。

网友N(2014-06-16):
用自由协议吧,151指令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O:
走232通讯用151指令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请查看你的通讯仪表是否支持MODBUS...

网友P:
对2,用485通讯,PLC做主站:

仪表支持MODBUS协议就方便了;150指令

不支持MODBUS的话就用自由协议,PLC用151指令编程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