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和机修工有相互推脱责任的吗?

楼主(2014-02-18):
在机器不能转动的情况下,电工说是机械的故障,机修工说是电器的故障,相互推脱的情况发生。

网友A:
解决这种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2个工种都在现场,并且拿出能说服理由和数据,就这么简单。

网友B:
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所以需要制定管理制度--分工及责任明确!不转动,电工必须有数据说明--启动电流大引起跳停。

网友C:
经常性的

网友D:
相互理解   一般来说   电器方面容易查   机械方面较难  比如更换电机就费事些

所以  本单位的做法是  在机器不能转动的情况下   先由电工出面检查   确认电器正常  机修工再上场检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相互理解   一般来说   电器方面容易查   机械方...

 如果出现人为扯皮现象,先罚款再说。

网友F:
这说明两方面的人工作经验都不精,才会造成推诿,只要其中有一人的发言几次都是正确的,另一帮人就会无话可说。除非另一帮人是无赖。遇到无赖根本就不用去理他。甩手看着不用发言!很多情况机修赖电工,为什么?机器不动了一般操作找的第一个就是电工,出现推诿一般都是电工已经检查完毕,就因为牵涉到机械的知识面不是太够说明不了所以然,遇到机修是个吃干饭的推诿就开始了。怎么解决:拆开看。但遇到润滑问题往往就瞪眼,而润滑问题是最难办的只能有请润滑专家!

网友G:
怎么没有仪表的责任。

在偶厂都是仪表的事情。。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相互理解   一...

凭什么罚钱。。。。

嘿嘿。。。。

故障是随时变化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相互理解   一...

 我赞同

网友I:
我们这经常发生这样的事。

网友J:
   我这没有,我们这里机电一体, 有故障所有人员一起出动维修

网友K:
正常的推诿啊,每个公司都会存在的。

网友L:
太正常不过了,看谁的口才好了

网友M:
机电一体共同合作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