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继电器与PLC之间如何接线

楼主(2014-02-18):
PLC与中间继电器之间应该如何接线(求实物接线图)

网友A:
PLC的输入还是输出????????????

PLC输入基本都是接中间继电器的常开、常闭点;

PLC输出一般都是控制中间继电器的线圈

具体电压需要,根据PLC需要配置

网友B:
PLC输出点一般接继电器线圈;

继电器的常开常闭触点可以根据原理图接到PLC输入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LC输出点一般接继电器线圈;继电器的常开常闭触点可以...

 顶华哥,回答很全面。

网友D:
PLC输出点一般接继电器线圈;

继电器的常开常闭触点可以根据原理图接到PLC输入端

网友E:
   楼主 ,其实 这个有很多条件,要看你 PLC 输出类型的,如直接是 24CDV 输出的话你可直接将输出 Q 点接在 中间继电器的 启动线圈上,如只是 继电器 类型的话那个还要加电源输出

网友F(2015-03-16):
看看看看看那看你卡按看看

网友G(2015-05-28):
PLC的输出形式一般为晶体管输出之后才会加中间继电器,作用是小电流控制大电流,然后中间继电器在去控制输出线圈,例如接触器的线圈等等。本人初学,不对的地方还望指教

网友H:
一般PLC输出接KA的线圈,但要看好电压。

网友I(2016-01-20):
求教,求教。谢谢。。。。。

网友J(2016-08-17):
谢谢老师分享,赞一个!!!

网友K(2016-10-19):
还不错哦!加油!共同进步!

网友L(2023-06-02):
智能眼镜5G+AR(增强现实)赋能一线运维人员,远程协助1861     6301    571     为智能制造加油

网友M(2024-02-26):
plc的模块说明书上都有接线示意图,看着接就可以

网友N(2024-05-09):
现场去看看观摩一下别人怎么查的自己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