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通讯参数

楼主(2014-02-18):
  哪位大神能告诉我下,通讯西门子G120C变频器时,读变频器电压,频率的我知道,但是要读出变频器实际电流值,如图,应该选哪个参数呢

楼主:
求指教啊,在线等回复。。。

网友A:
我之前做的项目是用的西门子MM440的变频器,R0027是滤波后的实际电流值。

你这个型号的应该也可以找到啊,再仔细找找。

网友A:
我查了一下G120的参数表,R0026[2]是实际输出电流,变频器的BICO设置总会吧,然后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把P2016或者P2019未占用的字设置为R0026[2],STEP7通过opp4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