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编码器和PLC联机来测量控制一个长度

楼主(2014-02-18):
我现在想用一个编码器和PLC联机来测量控制一个长度。达到设定的长度就切割板材,三菱的PLC,编码器无所谓配哪种?要求可以在台达的人机界面上设定更改长度和数量。到设定的数量后停机!还要求输入点没有信号,板材输送电机不运转。

网友A:
  只要你的 板材 输送 与 电机的传送中间不打滑的话,直接 将 编码器的 输出 脉冲 计数来计算长度

网友B:
高速计数,运算 ,比较就行了

QQ 380311035

PLC 触摸屏 编程 培训等

网友C:
做一个测长辊,压在板材上,后面安装编码器

用高速计数做,

网友D(2016-03-13):
这个指令是是那个品牌的

网友E:
解释一下楼上的程序:

采用高速计数器C255(A/B/R/SET),根据需要分别连接到plc的X3/X4/X5/X7。

DHSCS  K100 C255 Y010:高速计数器置位指令:含义是当接收到高速脉冲总数等于100个的时候,置位Y010输出。

网友F(2017-03-16):
我现在想用一个编码器和PLC联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