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脉冲输出模式的理解

楼主(2014-02-18):
       各位大师好,本人未用过脉冲控制,故对几种脉冲模式以及连接方法有以下理解。

       脉冲输入模式有三种:

       1、脉冲+方向。此为单端驱动方法连接吗?PLC与驱动器理解的连接方式:如Y0为脉冲,Y1为方向,

             驱动器上PUL(脉冲)+与DR(方向)+接PLC上+5VDC,驱动器上PUL-接PLC上Y0,驱动

             器上DR-接PLC上Y1.

       2、90度相位差的两路信号。此为差分驱动方法连接吗?PLC与驱动器理解的连接方式:如Y0为脉

            冲,Y1为方向,PLC上是否有Y0+,Y0-,Y1+,Y1-,专门为差分驱动配制,Y0+,Y0-,Y1+,Y1-分别

            与驱动器上PUL(脉冲)+,PUL-,DR(方向)+,DR-连接.

       3、正向脉冲与反向脉冲。PLC与驱动器理解的连接方式:如Y0为脉冲,Y0接驱动器PUL-,+5VDC

            接PUL+.

       以上为我个人的理解,不知是否正确,烦请知道的详细(包括PLC与驱动器的连接具体位置)的指正一下,十分感激。

楼主:
各位大师好,本人未用过脉冲控制,故对几种脉冲模式以及连接方法有以下理解。

       脉冲输入模式有三种:

       1、脉冲+方向。此为单端驱动方法连接吗?PLC与驱动器理解的连接方式:如Y0为脉冲,Y1为方向,

             驱动器上PUL(脉冲)+与DR(方向)+接PLC上+5VDC,驱动器上PUL-接PLC上Y0,驱动

             器上DR-接PLC上Y1.

       2、90度相位差的两路信号。此为差分驱动方法连接吗?PLC与驱动器理解的连接方式:如Y0为脉

            冲,Y1为方向,PLC上是否有Y0+,Y0-,Y1+,Y1-,专门为差分驱动配制,Y0+,Y0-,Y1+,Y1-分别

            与驱动器上PUL(脉冲)+,PUL-,DR(方向)+,DR-连接.

       3、正向脉冲与反向脉冲。PLC与驱动器理解的连接方式:如Y0为脉冲,Y0接驱动器PUL-,+5VDC接PUL+.(DR+及DR-不接)

       以上为我个人的理解,不知是否正确,烦请知道的详细(包括PLC与驱动器的连接具体位置)的指正一下,十分感激。

网友A:
貌似偏了,接线和DI接法差不多。脉冲方式是脉冲信号的构成定义,与接线没关系的

网友B:
 2、90度相位差的两路信号。此为差分驱动方法连接吗?PLC与驱动器理解的连接方式:如Y0为脉

            冲,Y1为方向,PLC上是否有Y0+,Y0-,Y1+,Y1-,专门为差分驱动配制,Y0+,Y0-,Y1+,Y1-分别

            与驱动器上PUL(脉冲)+,PUL-,DR(方向)+,DR-连接.

这点理解不对,差动输出时2个点都有脉冲输出,只不过是A相(Y0)还是B(Y1)超前90度来控制方向

3、正向脉冲与反向脉冲。PLC与驱动器理解的连接方式:如Y0为脉冲,Y0接驱动器PUL-,+5VDC接PUL+.(DR+及DR-不接)

这个也不对。Y0输出正向旋转,Y1输出反向旋转。

楼主:
      首先感谢以上两位大师的指正,但还不是很清楚三者的区分及具体三者的连接(PLC与驱动器的连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以上两位大师的指正,但还不是很清楚...

 相区分脉冲的形式,很简单。你找一个伺服的手册,看看里面脉冲输入的选择参数,里面详细介绍了。

至于怎么接线,具体的PLC具体分析。也可以参照一下PLC手册呀。

楼主:
多谢“邵-王者之师”的指点,我昨天试了一下脉冲+方向及正反脉冲模式接线及程序控制,都可以了,就是差分的不能试,PLC没有差分专用接口!我想控制程序应该是一样的吧,无非是接线方式不一样?

网友C(2017-01-04):
如下图所示三种区别即可明辨了

网友D(2017-02-13):
引用 楼主:
多谢“邵-王者之师”的指点,我昨天试了一下脉冲+方向及...

网友E(2020-07-09):
你好,我想问下Y1接的是那个点

引用 网友B:
2、90度相位差的两路信号。此为差分驱动方法连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