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var302变频器调节频率电机转速几乎不变???

楼主(2014-02-18):
行车上控制小车的变频器,之前是2.2KW的变频器,因为出故障了,重新换上一个3.0KW Altivar302 变频器;但是线重新接好参数设置以后,调节频率时小车的速度几乎不变;求解!!!希望各位大师不吝赐教!!!

网友A(2015-09-20):
设置或接线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