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人刚下学不久,看程序中&和*不太懂?!

楼主(2014-02-18):
鄙人才下学不久,看西门子程序中&和*不太懂?!

想请各位大侠教教我?!    小弟在此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A:
间接编址
间接编址使用指针存取内存中的数据。指针是包含另一个内存位置地址的双字内存位置。您只能将V内存位置、L内存位置或累加器寄存器(AC1、AC2、AC3)用作指针。欲建立指针,您必须使用"移动双字"指令,将间接编址内存位置移至指针位置。指针还可以作为参数传递至子程序。

S7-200允许指针存取以下内存区:I、Q、V、M、S、T*仅限当前值)和C(仅限当前值)。您不能使用间接编址存取单个位或存取AI、AQ、HC、SM或内存区。

欲间接存取内存区数据,输入一个"和"符号(&)和需要编址的内存位置,建立一个该位置的指针。指令的输入操作数前必须有一个"和"符号(&),表示内存位置的地址(而并非内存位置的内容)将被移入在指令输出操作数中识别的位置(指针)。

在指令操作数前面输入一个星号(*)指定该操作数是一个指针。如下图所示,输入*AC1指定AC1是"移动字"(MOVW)指令引用的字长度数值的指针。在该范例中,在VB200和VB201中存储的数值被移至累加器AC0。

200编程软件帮助中就有。

网友:
学工控的一般都学过C语言,&取变量地址,*就是取指针对应的数据

网友B:
C语言,&取变量地址,*就是取指针对应的数据

网友C:
&是指针&VB100,现在指针就指在VB100上。

*VD200是指针的地址。

是这样的吧,描述不太清楚,请参照一楼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间接编址间接编址使用指针存取内存中的数据。指针是包含另...

太谢谢你了?!

受益学习中···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间接编址间接编址使用指针存取内存中的数据。指针是包含另...

太谢谢你了?!

受益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