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解决投入式液位变送器抗干扰问题

楼主(2014-02-18):
怎样解决投入式液位变送器抗干扰问题
      投入式液位变送器投入式测量,直接使用方便,无安装,全不锈钢结构、体积小巧、重量轻、接线简单。在日常使用中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为了让用户能够更好的使用投入式液位变送器,我公司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一下解决办法。
      首先大家都使用了传统的方法解决的但是没有很好效果。对于这种传统的方法也就是测量设备上一个小水箱的液位时,把压力变送器检安装在水箱的底部,传感器线的性化不错。但存在一个问题,当水箱上面有水流下来时,会使下面的压力摆动比较大。分析数据来看,用1秒钟取出一个数据,显示的摆动比较大,其中又有正确的数值;用10ms取出一个数来平均,效果也不好。如何进行解决?
投入式液位变送器的防干扰问题解决方法:
避免液体下流时压力直接冲击探头,或者用其他的物体挡住液体下流时候那瞬间直接冲击的压力就可以了;
把进水口装成淋浴式的,把一股大水流切断成小水流喷洒下来,效果还不错;把进水管口弯一下,使进水口略微往上翘一点,水在出来时会首先往空中抛然后再落下,减少了直接冲击(将动能转换成势能)。
投入式液位变送器在出厂时已按铭牌标注量程精确校正,只要介质的密度等参数符合铭牌要求,一般无需调整。却需要调整量程或零位,请按以下方法调校:
1、拧下保护盖,外接标准24VDC电源及电流表(要求0.2%级以上精度)即可调整
2、在投入式液位变送器没有液体的情况下,调节零点电阻器,使之输出电流4mA
3、投入式液位变送器加液到满量程,调节满程电阻器,使之输出电流20mA
4、反复以上步骤两三次,直到信号正常
5、请分别输入25%、50%、75%的信号校核投入式液位变送器误差
6、对于非水的介质,投入式液位变送器用水校验时,应按实际使用的介质密度产生的压力进行换算。如:介质密度为1.3时,校验1m量程时要用1.3m水位标定
7、调节完毕,拧紧保护盖
8、投入式液位变送器的校验周期为每年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