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一直连不上

楼主(2014-02-18):
用台达DOPSoft软件,连接台达的B07S411人机,用USB数据线连接,电脑总是显示   开启USB失败????

应该不是线的问题,因为以前连过台达文本屏好多次的

网友A:
是不是要安装一下驱动程序

楼主:
装了,而且在环境设置选项中又重装了几次都没用的

网友B:
卸载掉再安装一下试试。B系列的触摸屏我也经常用啊,USB通讯是非常好用的啊。

网友C:
“选项”-“环境设置”,看是否选择在"USB"上?“帮助”/“......”,在“关于”对话框中,点击进入并下载最新版本的软件及韧体升级档。(人机的“系统菜单”,看是否处于"USB"传输模式?)

网友D:
   驱动都装了,方法都试了,还连接不上,可能是硬件问题或是PC系统问题

网友E:
用的是台达PLC通讯电缆吗?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找到了,PC端USB接口让公司IT部门给封了,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