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笨鸟与刘志斌

楼主(2014-02-18):
在调试伺服时如何确定调到最佳?以下说明都是在一般的情况下,电机功率为1.5KW,平均负载率为80%,惯量比为2倍:一、运动到给定速度的时间多大为好?二、超调百分之几以下为合适?三、速度波动误差在给定速度的百分之几以下为好?四、整定时间为多少合适?能否提供一些经验值参考参考?谢谢

网友A:
一、运动到给定速度的时间多大为好?

这个跟给定速度的大小有关

网友B:
1,两个我都不是,只能飘过

2,伺服时如何确定调到最佳? 这个是要看现场工艺来调整

网友C:
你題目問的好大

伺服平均負載再80% 那你的伺服不就都在做加減速 很危險小心過負載

1.5KW的電機應該是中慣量 1:2的慣量比 應該在伺服能夠承受的慣量範圍內(5---20)倍(這是有加減速機構)

一 伺服的速度 取決於機構的剛性及電機的剛性 來對定位精度的要求 再伺服電機的額定轉速都已經夠高了 還需要做超調嗎 然不成你想搞機械手

機械剛性弱 電機的剛性也要調低 速度當然就降低 但確保精度 但受外力容易跑位

機械剛性強 同上 但電機剛性過強 造成來回震盪 機夠振動大

网友D:
1.伺服系统(伺服驱动+伺服电机)基本设计在2.5倍过载能力,要求高的会设计3倍以上。也就是加速度能力。

2.速度波动,主要看你的实际应用,伺服电机如编码器分辨率低,在低速波动较大。

3.设置适合的加减速参数,配合lookahead前瞻计算,可以计算出运动速度

4. 超调这个就不懂了,主要看你的实际应用

网友E:
这和你的应用要求有关系,如果你的应用要求很低,但是伺服性能又好,基本缺省的就ok了。没有要求你这样问是没有结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