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智能硅柜系统

楼主(2014-02-18):
单位有套数字网络硅柜用来调光,输出从10%到90%调试,数据如下:

10%,L1=287A L2=282A L3=281A Ne=449A

20%,L1=423A L2=414A L3=416A Ne=640A

30%,L1=506A L2=490A L3=498A Ne=707A

40%,L1=552A L2=538A L3=539A Ne=713A

50%,L1=607A L2=595A L3=593A Ne=690A

55%,L1=623A L2=621A L3=619A Ne=658A

60%,L1=651A L2=640A L3=637A Ne=637A

70%,L1=687A L2=675A L3=672A Ne=565A

80%,L1=729A L2=715A L3=711A Ne=419A

90%,L1=753A L2=738A L3=735A Ne=281A

100%时Ne=0

调光时,零线电流很大,振动得厉害,造成很大的异响。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小弟虚心受教。

网友A:
三相不平衡或者是在90%时产生的大量谐波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相不平衡或者是在90%时产生的大量谐波造成的

30%至50%的时候产生的三次谐波最厉害吧?那时零线电流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