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机械现场抢修方法

楼主(2014-02-18):
     工程机械作为城市筑建、矿山开采、道路铺设、水利水电等等领域的施工设备,同时也是紧急事故、灾难险情中的抢险主力军。身负如此重任,必需其坚固耐用,不能在关键时刻掉链子,如果在抢修别人时自己出了故障该如何是好呢。今天电气自动化技术网小编为你整理了一些工程机械抢修方法,无论关于零部件还是整机,希望对大家能有所帮助。

     1、“栽丝”修理法

     即用螺钉栽入机体或零部件体内,形成丝堵起密封作用。例如,一台6135型发动机缸体出现裂纹(长30mm)。首先在裂纹的两端各钻一个止裂孔,然后按1、3、5、7……排列顺序钻孔攻丝并拧入铜螺钉,再按顺序2、4、6、8……钻螺孔,用同样方法拧入铜螺钉。钻孔时应保证相邻的两个螺钉有1/3的重合量,拧入深度最好与该处壁厚一样,最后用手锤轻击螺钉头部使之密封,螺钉直径以6~8mm为宜。另一台ZL50型装载机油箱出现小孔漏油,孔径大约为4mm。找一个直径5mm的钢冲将孔扩大,利用卷边增加油箱壁厚度,攻M6螺孔并拧入螺钉,将孔堵塞密封。

     2、“移位”修理法

    即用自身零部件换位安装或将其改变安装位置和方向,以恢复原机功能。例如:①有一台ZL40型装载机主液压泵损坏,分解后发现,前、后侧板青铜耐磨层及被动齿轮轮齿工作面均有不同程度的磨损。根据前、后侧板和被动齿轮齿面的磨损均为单面磨损,且前、后侧板和主、被动齿轮的结构和有关尺寸完全相同的特点,故将前、后侧板对换位置安装,并将被动齿轮翻转180°安装,这样可使前、后侧板青铜耐磨层摩擦方向与原来的相反,使被动齿轮未磨损的齿面成为工作面,恢复了装载机的正常工作。②W4-60C型挖掘机的工作泵与ZL50型装载机的转向泵均为CBG2型齿轮泵,安装尺寸相同,但旋转方向相反。并据CBG系列齿轮泵可将泵体及前、后侧板皆旋转180°后重新装配即可实现改变旋转方向这一特点,可将其重新装配后交换使用。③当发动机飞轮齿圈因单边磨损而影响正常启动时,也可将齿圈翻面安装再用。

     3、“替代”修理法

     即就地取材,替代工程机械已经损坏的零部件。主要用于垫圈、油封、油管、散热器和导线等的临时替代。例如:①有一台W4-60C型挖掘机,因液压油散热器损坏,油液外漏严重,于是决定将液压油强制和自然的综合冷却方式改为单一的自然冷却方式。这样即可满足系统的散热要求,恢复挖掘机工作。②有一台ZL40型装载机动臂液压缸活塞油封损坏,采用三角胶带替代活塞油封,使其很快恢复了工作。具体做法是,先截取一段普通废旧三角胶带,其长度与活塞油封外圆周的长度相同,然后用磨削法为其顶端整形,使其顶宽比活塞油封环槽宽大10~10mm,并将其接头切成45°角,以增加接触面积,减少泄漏。③平时在施工现场的修理中,还可采用如下办法:用普通塑料管替代燃油系的回油软管,用可口可乐饮料瓶制作塑料垫圈替代低压油路密封垫圈,用电缆线替代汽油机点火系的分缸线,用香烟丝配502胶进行堵漏,用橡胶圈做回位弹簧等。

     4、“短路”修理法

     即将工程机械液压系统、气路系统、燃油供给系统和电器设备中的油管、气管或电路进行短接,越过已经产生故障的零件而将管路或电路直接连接起来。例如:①有一台ZL50型装载机由于驾驶员夜间未放掉冷却水,致使机油散热器冻裂,此时我们拆掉机油散热器,使机油管直接与机体油道接通,将机油散热器水管短接,恢复了使用性能。②有一台TL-180型快速推土机转向系溢流阀出现故障,采用“断路法”使其恢复了工作,即将溢流阀先导阀阀芯油孔堵死,或直接使溢流阀进油孔封闭。需注意的是,驾驶员在作业时必须使发动机油门处于中等位置,不可在大油门工况下工作。③有一台W4-60C型挖掘机工作中甲泵突然损坏,液压系统瘫痪,我们采用三通接头将甲泵与乙泵的排油管直接相连,使乙泵单独向液压系统供油,及时地恢复了液压系统的工作。④有一台ZL50型装载机流量分配阀阀杆弹簧折断,一时无法换件,决定将阀杆拆掉,使阀体变成一个多通路的接头,连通油路。这虽然使系统失去了油量调节分配的作用,但却可以暂时进行铲装作业。需特别说明的是,短接弃置法只是一种应急修理方法,不可长期使用。

     5、“接骨”修理法

      即采用捆绑、焊接、夹板、粘补等方法快速修复损坏零件。例如:①有一台W4-60C型挖掘机,后桥轮边减速器桥壳轴承座外轴肩处发生交错断裂,轮心支承部位外花键环状撕裂(宽度15mm)。若更换需费用近万元,遂决定对断裂部位采取“接骨法”进行焊接修复。将断裂部位环状撕裂部分切掉(其轴向长度缩短了455mm),然后选择45号优质碳素结构钢作为接骨材料。对其进行机加工,选用高强度的E5016(J506)焊条,运用双面V形坡口,直流反接分段多层焊接,仅1h就完成了修复任务。②有一台ZL40型装载机液压油管破裂,决定从破裂处锯开,用钢管接骨即在钢管两端加工出“倒刺”,插入液压油管内,深度约100mm,并用8#铁丝捆绑,最后将两端铁丝头对拧,以防因油压过高致使钢管从油管中脱落,快速恢复了机器的作业性能。

网友A:
临时性处理还行,别忘了及时大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