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刹车时变频器过流报警,怎么办?

楼主(2014-02-18):
如题,变频器为欧姆龙小型通用变频器0.75KW,电机为0.75KW带刹车电机,启动控制为端子外部启动,启动信号OFF时刹车立即作用立即停机,变频器减速时间设到3秒也不起作用一直报警。请问该怎么办?

网友A:
建议调整“减速时间”和“下限频率”,可能电机的负载较大?

网友B:
把变频停车方式设置成自由停车

网友C:
查看停机直流制动的设置项。

网友D:
如果刹车一定要用   建议OFF信号再与变频器输出继电器连锁  继电器功能设为变频器运行

即变频器停止后刹车才起作用

网友E:
JZ;MZ;MX2变频器都有抱闸控制输出。你要用这个输出独立电源去控制电机的刹车。

变频器的高压高频输出,对抱闸整流器可能有损伤。有的整流器说明书上明令写着:不可以接变频器输出。假如你那个刹车是直接三相交流输入的那种,高频的电压加到线圈上使得线圈的有效电流很小很小,抱闸放闸力度小了,会托刹。

这事情是不能懒的。

网友F:
制动的参数需要设定的,制动电阻、电压、电流值

网友G:
启动信号OFF时刹车立即作用立即停机有点不妥,可以加个延时

网友H:
启动信号OFF立即断电刹车,此种情形你只有选用自由停车!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把变频停车方式设置成自由停车

楼主(2015-11-01):
谢谢大家,设置成自由停车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