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的加减速

楼主(2014-02-18):
用三菱PLC 3U控制步进电机,大概需要的动作:由0加速到速度D300后持续走一段距离后减速到0这样的一个过程

网友A:
 加减速的变速段数固定为 10 段!至于加减速时间,即使按照手册上的理论计算;好像也不太好取(一般以“步进电机”不死机为基准)。

网友B:
步进电机主要是最低启动速度、最高速度,速度最低启动速度太低导致无法启动运行,但是太高一样无法启动运行,高速的话太高则力矩不足步进电机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