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变、配电装置是否处于带电状态?

楼主(2014-02-18):
       一般可用以下方法来判断变、配电装置中的电气设备是否处于带电状态:

(1)有明显断开点的开关,可从分闸或合闸状态清楚地区分是否断电。对于油断路器,可从它的操作机构的指示牌上看出其实际位置,但有时由于指示牌松动而造成指示失误,因此,应结合相关的隔离开关来判断。

(2)从电压表的指示可以判断电气设备是否带电,但要注意仪表是否失误,接线是否完好、正确,以避免因仪表失灵或接线有错而造成误判。

(3)从表明通电或断电的信号灯显示来判断电气设备是否带电。但是,这种方法只能作为判断电气设备是否带电的辅助方法。

(4)必要时可用验电器或试电笔来直接测试,但验电器或试电笔的电压等级必须与所测试电气设备或线路的电压等级相符。

网友A:
介绍的真详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