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负载奇怪的电流现象

楼主(2014-02-18):
近日穷来作乐,想置办一金鱼鱼缸。

网购增氧泵一台,时间控制器一台。时间控制器用来控制增氧泵起停时间,为的是省点儿电;增氧泵额定功率2.5W。忽然意识到增氧泵这么小的功率,加台时间控制器似乎意义不大,能不能起到节电功能还不一定。

找了台高精度的数字交流电流表:先单独测时间控制器待机电流,为30mA;再单独测增氧泵负载运行电流,为14mA。实践证明,加台时间控制器根本起不了节电功能,还会增耗电能!——倒不如就让增氧泵作长期运行划算。

然后我启动时间控制器,将增氧泵接在它的负载端,同时负载运行。测得它俩同时负载电流为32mA!

按照前面单独测试的时间控制器和增氧泵电流迭加在一块,应该是44mA,怎么同时负载运行电流才32mA。这减少了的12mA去了哪儿啊?

是不是时间控制器里的滤波电容补偿了还是怎么了?

网友A:
应该是相角发生了变化

网友B:
     单独测时间控制器待机电流,为30mA;再单独测增氧泵负载运行电流,为14mA。实践证明,加台时间控制器根本起不了节电功能,还会增耗电能!——倒不如就让增氧泵作长期运行划算。

     楼主说的非常好!顶楼主!

网友C:
实际控制器一般都是变压器降压且次级整流接大电容滤波,等效一个容性负载,你的增氧泵估计是电磁式(就是内部一个大磁铁)等效于一个大电感,感性负载与容性负载并接就是你的效果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支持。

祝各位老师好运。

网友D:
祝各位老师好运。

   感谢各位老师支持。

网友E:
你这资料给的不全。负载的电压呢?是交流还是直流?

   假设都是交流220V的。小型时间继电器的内部电源是电容降压,输入是容量较大的电容器,负载属容性;增压泵的电机无论哪种电机,都感性。这二种负载并在电源上,其总视在电流不是分别视在电流的算术和,计算总电流要有cosΦ的值。

   如果是直流负载,电流相加。

网友F(2014-05-15):
您真是没事瞎折腾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您真是没事瞎折腾

这个就叫做:处处留心皆学问

网友G:
2.5W的东西,楼主真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