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我们单位的组态软件上重新组态

楼主(2014-02-18):
控制系统是iFIX组态软件和欧姆龙PLC配套使用的,但是由于组态软件在运行时,没有自动保存功能,想要改进,是数据能够十分钟自动保存一次。该怎么修改呢,本人是新手,刚工作不久,没头绪啊,就连重新组态都不知道怎么弄,十万火急啊。。。。

网友A:
1,自己不会就外包

2,如想自己学习的就要努力学习,将组态软件手册打开看看

3,不过如只是做一般的记录数据可速度学习这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自己不会就外包2,如想自己学习的就要努力学习,将组...

大哥,该看哪方面的资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