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烧录问题

楼主(2014-02-18):
刚做好一台设备,现在打完精度,要进行补偿。板卡的卖家说我的板卡没有补偿功能,需要重新烧录板卡升级。我想请问一下重新烧录后板卡的原有参数是不是没有了,比如MT、CE?会不会发生飞车现象,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飞车?(我的电路没有对板卡的error信号进行使用)6

网友A:
骗你钱的,不要上当。工控网里面贩子也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骗你钱的,不要上当。工控网里面贩子也很多。

应该不是骗子,是我买板卡的那个卖家,正规公司。现在的问题是怎么预防飞车问题呢?

网友B:
既然是正规公司,烧录新程序的时候,原有功能应该还在的,只是增加功能而已!

网友C:
我想请问一下重新烧录后板卡的原有参数是不是没有了,比如MT、CE?会不会发生飞车现象,有什么方法可以预防飞车?(我的电路没有对板卡的error信号进行使用)6

升级的时候肯定会将所有的用户参数恢复到出厂默认值的。但是可以在升级前将所有标准版本上的参数保存到数据本件中,升级或在一次性的全部写入。完成这个工作,可以使用GALIL提供的工具软件 DMCSETUP 或者 GALILSUITE。

网友D:
重新烧录参数全部初始化,因此你需要将目前设定的参数记录好,烧录的新品过来后照此参数修改后可能还需要微调才行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指点。另外还有一点,怎么防止飞车呢?

网友C:
您用的具体是什么型号的卡?是dmc-30000系列、dmc-4000系列、dmc-2000系列还是dmc-1800系列?

不同系列的控制卡指令有点差别,不过下面这些指令是基本都有的。

ER:用来设置允许的最大误差,当电机位置与控制卡内的参考位置的误差超出此设置时,控制卡报警。

OE:一般是和ER配合使用,设置为1时,如出现误差超出极限,控制卡不只是报警,还会关闭该轴的使能输出信号。

TL:这个一般是在初次调试的时候使用,限制输出控制信号的最大电压,让电机飞起来也不会飞得太快。对于防飞车,实际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用的具体是什么型号的卡?是dmc-30000系列、d...

我用的是dmc1886,我试试用OE命令,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请问一下重新烧录后板卡的原有参数是不是没有了,比如...

您好。我今天用GALIL TOOLS刷了一下固件,刷之前用该软件里的upload arrays...备份了数据(是用这个吧?),可是download firmware后再download备份的数据恢复不了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C:
真不是这个。备份参数的功能不存在于GALILTOOLS软件中。要备份参数,GALIL的软件中只能使用GALILSUITE(如果是早期型号的卡,也可以用DMCSETUP 或 WSDK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不是这个。备份参数的功能不存在于GALILTOOLS...

 好的 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