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位置模式求助

楼主(2014-02-18):
伺服驱动器工作在位置模式下电机一直转会停止吗???

网友A:
位置模式控制有正传反转限位啊!另外伺服on信号断开也会停吧!

网友B:
你的表述可能有点不全面。你是多种模式切换?还是只是一种?这是其一。另外,你的位置控制是由你的上位机控制不?假如是,你是否一直在发脉冲?三你的位置控制配线是否跟你的参数匹配?四是否你调的刚性较弱,你可将增益调高

网友C:
位置控制模式一般由上位机控制,简单地说就是发多少脉冲走多少距离。台达伺服有自动整定的功能,比较好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