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有接触器、断路器的PLC电气系统该如何进行接线前的初步调试?

楼主(2014-02-18):
是否给控制用的辅助触点通电,看元器件是否导通即可?

网友A:
控制柜接线好之后,要进行出厂前的调试的;

一般是模拟现场的动作流程,监测输出输入是否正常;

功能是否实现;

网友B:
你可以在触摸屏上做一些“手动调试”的按钮,确认接线或方向是否正确?然后再按照“自动流程”的工作原理,进行控制程式的编写。

网友C:
先用万用表查线,确保接线是完全正确的。然后给PLC上电,在软件上--强制点输出,看其输出是否完全正确。

网友D:
选用带测试按钮的继电器即可独立测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先用万用表查线,确保接线是完全正确的。然后给PLC上电...

是的

带PLC的设备,一般都是先确保程序在强制触点信号模拟现场信号,确认程序没有问题。

再检查外围接线是否正确。正确了直接上电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