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伺服电机时的布线

楼主(2014-02-19):
小弟想请教一下大神们:

伺服电机的正面一共四种线:强电部分,电源和伺服电机动力线;弱电部分,控制端子和编码器

这些在控制柜中布线有什么讲究么?按照道理而折腰分开一段距离的,防止相互干扰,不过面板上的插头和柜内空间有限都比较近。大神们走线是什么样的呢?

还有一点就是今天调试机器发现感应电很重,甚至麻手。引一根接地线过来搭上的瞬间有电弧。。。

网友A:
伺服电机驱动器、伺服电机都要求良好接地(就是消除感应电),伺服电机信号线、伺服电机编码器接线,均要求屏蔽线布线且屏蔽层单端接地良好,如果无法避开尽量采用垂直交叉布线

网友B:
1, 不会吧,伺服电机哪有这么多的线呀? 我们的伺服电机就两根电缆线呀, 一根动力线 一根编码器线,一般线架分两边,一边动力线一边信号线

2,伺服变频器才会有你说的这些线,一般总线通讯,外加启动信号线+机械限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