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好坏的判断

楼主(2014-02-19):
  电偶在设备中的应用非常广泛,热电偶状态好坏直接关系到仪器的运行状态,因此,实际生产中作好热电偶性能好坏的判断是重要环节。下面小编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如何判断热电偶性能的好坏。

  热电偶在用过一段时间后,肯定会有磨损,甚至可能是损坏,一般热电偶的好坏与它里面的热电偶线(丝)有关,但怎样去判断偶线的好坏,就这问题简单的探讨一下。

  首先确定热电偶线的外观没有问题,是好是坏,得通过检测才能确定。

  将待测热电偶线穿上热电偶专用的瓷套管,和标准铂铑热电偶一起放入管式电炉中,将热端插入管式电炉中的一个多孔的均热用的金属镍制成的圆柱体中。将各自的补偿导线的冷端放入由冰水混合物保持的零摄氏度的容器中。

  将管式电炉保持在该热电偶的许用最高温度,并稳定保持这个范围。这时候用经过检测合格的惠司登电位差计,测出标准热电偶和待测热电偶产生的热电势差并记录。

  根据记录的热电势差,查分度表查出各自对应的温度,如果待测热电偶超差,可以判定为不合格。

  以上就是小编为大家提供的如何判断热电偶性能的好坏,大家可以根据以上这些内容来做一些参考,希望帮助用户可以适当的学习一些有关热电偶的一些应用知识。通过以上简述,用户更加了解在选购的时候该如何判断热电偶性能,为了减少对仪器的损伤,用户应多学习仪器正确选型的方式。

网友A:
比较比较分度表是常见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