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B伺服速度模式

楼主(2014-02-19):
本人想控制一台设备,上下往复运动,上下各一个限位,伺服电机控制,启动后,下行时高速运行,碰到下限位减速停,上行时低速运行,碰到上限位减速停,等待下一个启动信号。因为每个周期的上下行程不一样,故现在想用台达AB伺服的内部速度模式控制,通过调节S型命令平滑器,能否达到上述控制要求?望大神不吝指教,谢了!

网友A:
可以,没问题的,你将s型加减速平滑参数(应该是P2-45,46,47的样子)稍提高一点,然后你把增益的刚性(主要是P2-04调到700左右,以及P1-37调到2,具体看你的设备负载而定)稍稳点,最后将P1-68提成80左右,你的每一个限位刹车停止会很稳,以上仅供参考,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2014-04-07):
不太明白为什么要用速度模式,位置模式更好啊,难道限位开关还运动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