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恒压供水运行原理

楼主(2014-02-19):
系统构成:

2-5个泵(定速泵,变频泵,辅助泵)

常用功率范围:1.5kw-45kw

储气罐(有的机组没有)

其他

工作原理:

调节泵的转速控制出水压力与流量。

出口安装压力变送器

工作泵故障后,自动切换到备用泵,合理分配泵运行时间,保持工作时间大致相同

特点

设备结构紧凑,占地面积小,节省能耗

控制灵活,寿命长,

运行可靠,操作简便,完善的保护功能

初期投资高

一种改变泵的特性曲线的方法:

当管道特性变化时,通过改变泵的特性曲

线实现压力调节

相比阀门节流提高压力的方法,变频控制

不以损失流量为代价

变频控制原理

根据管道压力信号控制变频输出,从而控制变频泵转速

当变频泵转速达到最高点,延时一段时间,启动定速泵,或变频、工频切换控制

两种方式:变频泵固定方式,变频泵循环方式。

两种泵顺序控制:先开先关,先开后关

“睡眠”和“唤醒”功能

根据压力信号进行PID控制

通过PLC的PID运算控制

通过变频器内部PID算法控制

变频、工频切换注意事项

切换过程中,变频器参数应注意以下

设置飞车启动功能

除去无负载保护功能

切换过程中设定延时时间

避免因为突发的外界干扰使变频频繁切换

大功率泵不建议用变频、工频切换方式(>30kw)

变频器输出交流电源和电网工频交流电源在切换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相角不匹配,引起跳闸

变频供水的优点

节电:优化的节能控制,使水泵实现最大限度地节能运行;

节水:根据实际用水情况设定管网压力,自动控制水泵出水量,减少了水的跑、漏现象;

运行可靠:由变频器实现泵的软起动,使水泵实现由工频到变频的无冲击切换,防止水锤,管网冲击、避免管网压力超限,管道破裂。

控制灵活:分段供水,定时供水,手动选择工作方式。

自我保护功能完善:如某台泵出现故障,主动向上位机发出报警信息,同时启动备用泵,以维持供水平衡。万一自控系统出现故障,用户可以直接操作手动系统,以保护供水。

电机既有电机保护器,又有变频器,克服了起动时的大电流冲击,相对延长了电机制使用寿命。

容易扩展系统功能,实现网络通讯功能等等

网友A:
实现网络通讯功能实现网络通讯功能

网友B(2018-07-24):
感谢楼主分享,对本人很有用,希望能多些这种东西的分享,再次感谢。我一打就是标准的15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