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PLC连接编码器测距离

楼主(2014-02-19):
如何编写PLC程序能够让连接的编码器测量的距离相当准确,显示的数值能够和现场的实际距离相同。

网友A:
西门子300PLC有光电编码器采集模块,可以接倍加福的编码器的;

记得有模拟量模块调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300PLC有光电编码器采集模块,可以接倍加福的...

谢谢,不过我这里拉的是钢丝绳,放下去和拉拉上来的重量都不一样,每次拉放过程中都会有一些误差的,现场还要求能够实行定点自动停车,现在因为有误差,通过程序如何减小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