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低速时电机抖动原因

楼主(2014-02-19):
590直流调速器应用在200mm镗床的主轴,在中高速时正常,但在低速时出现电机抖动,布置是何原因,望高手解答。谢谢!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先测量下模块.

网友B(2014-03-26):
优化一下吧!!!!!

网友C:
1.检查速度给定,速度反馈屏蔽接好没有

2.切换为电枢电压反馈试试,

3.做个电流环自整定

网友D:
一般来说,能是一路触发脉冲丢失或者模块无法驱动。验证有以下方法,4q的看正反转是否都抖动,如果一个方法抖动,80%脉冲丢失。2,分别以不同的反馈方式试机,如果都抖动,几率较大。3,

网友E:
楼上似乎话没说完,期待下文。。。

网友F(2014-05-14):
期待ing 你的3呢

网友G(2014-08-07):
低速不稳好多原因!比如零点漂移时候不稳就会引起这个现象